楼主(2009-01-1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太阳能热水器应该是很省电的吧?怎么在冬天就不省电了?我公司的太阳能在冬天与空气源热泵配合使用,但觉得并不省电,请问怎么样使用才省电?或是与什么设备配合才省电?.......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冬天是电加热管在工作,十几千瓦呢?
能不费电吗?

网友B:
空气源热泵这个不如地热源热泵的好呀,^_^你们可以考虑换地热源热泵的了

网友C:
空气源热泵使用空气冷却,冬天室外很冷,效果不好,一般零下5° 停摆

地源热泵效果比空气源好点 ,但是埋设管路在地下,费用较高,属于一次投资较大

水源热泵效果比地源热泵好,但使用水循环,排出的水浪费啦,如果用水箱循环,需加循环小泵,而且循环水温度降低至一定程度时,需更换一部分

网友C:
太阳能热水器与水源热泵相结合,效果较好,在循环水箱水温下降时,太阳能会使水温上升,效果较好

太阳能与空气源热泵相结合,效果极差

网友A:
所以家里还没用太阳能热水器
原来差别这么大

网友D(2011-04-20):
承接太阳能工程、太阳能热水器工程、热泵热水工程、太阳能工程模块。
上海力帮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