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我有用A系列运动控制器   发现不少问题  不知道是我们的使用问题  还是产品的问题

1     A171SHCPU   带3轴     虚模式凸轮  设定行程量K200000   一转脉冲16384    原点复归 进入 M2044 亮   D763 数值为0         行程开始位置D800 数值 K200000        每次运转一周回到

D800   K200000位置     D763   为 0       开始几十次OK        当走几小时后     D763   数值就会慢慢累加变大      原点复归 一次        D763  会回0        开机问题继续出现      这是为什么?

2  A171  一次曲线比较陡时 1轴行程量设定为K17000    结果冲到了K23000    另一轴还可以继续走  结果撞墙    在机械程序中   3轴用一根轴带动的

3  A173SHCPU  带16轴时 机械程序同样1轴带16轴  同样个别轴落后时 其他的轴不等他 还可以走 很多    机械程序是所有轴同步     三菱伺服MR J2S    窜线连接    是不是通讯时间慢

                                                    请教 谢谢

网友A:
A系列运动控制器用到的人很少,建议你直接打三菱的咨询电话;

网友B:
伺服是J2S-B的吗?最后一个伺服要加终端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