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我家的卧室的电灯泡老是爆掉,昨天晚上一开卧室灯,就爆掉一只,没破,整个一个灯泡掉下来了,家里的空开也跳闸了,夜里上厕所,一开灯又爆一个,又是一个整的灯泡掉下来了,空开也跳了,然后把空开又推上去后,灯还是不亮,而且给用电器(普通插座和电灯的电源是用不同的空开分开的)的电源也没有了,最后发现火表都坏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请大家赐教!

楼主:
我是楼主,火表发现没有指示灯亮,没有任何显示了!别人家的火表有灯在闪烁,有显示!

网友A:
接线有问题

网友B:
^_^你这个是第一次用嘛??要是第一次用就是电路有接错的地方;

要是一直用就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C:
电压偏高,特别是晚上

灯泡的质量不佳,建议用优质节能灯

网友D:
怀疑LZ的线接的有问题啊

网友E:
偶然爆灯是电压问题(人家还爆冰箱彩电呢),查一下其他同楼同小区的是否有类似问题?如果也是这样可向供电局索赔.
如果新装修就要查线路问题,能搞坏电表至少是短路问题.另外如果灯泡是新买的要查一下是否"搭锡"(有搭锡问题的灯泡肯定会造成楼主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F:
估计是电压问题.有万用表没?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G:
估计是电压问题
你用的是白炽灯啊,换个节能灯试试

网友H:
测一下电压,电压偏高。短路怎么可能爆灯泡呢?瞎说

网友I:
个人认为,接线没有问题。怀疑是电灯的质量不好和电压偏高所致。但你说空开也跳了,感觉不应该跳。建议更换灯泡和测一下电压。

网友C:
空开跳是爆灯泡的缘故,在灯泡爆炸的瞬间,两个电极之间的空气被电离,造成短路,跳闸

网友J:
应该是短路原因,你的灯泡整个掉下来,是因为电流太大,以至于把电灯线都熔断了,所以才会整个等掉下啦。最好检查线路上哪里有短路点。

网友K:
应该是夜晚电压偏高。

网友L:
你们都说错了

LZ去买点香烧下.....我判断是灵异事件

网友M:
电压高,很高,可能380,进线是俩火线,瞎猜的,要不没这么大威力

网友N:
楼上的你无聊吗?我想应该是灯泡质量问题我那时电压到300V都不会爆只是烧坏灯泡。

网友O:
这问题我遇到过,解决方案1.降低电压2.更换您的灯泡

网友P:
把灯口一同换掉试试吧.

网友Q:
量量电压,是不是短路了或者是380的电了

网友R:
电压有点高
其实有点 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S:
电压的问题吗?我把灯泡接过380V的,也能用30分钟,而且特别的亮,还是应该考虑线路!

网友T:
你的零线是不是断了,你的单相220V变成380V所以开一个等就爆一个。这是个严重的隐患,必须解决。

网友U:
单独回路零线断不会构成380V电压,只有总零线断才构成380V电压,量电压是最好的选择,看看别家用电正常吗,如果别家不正常,考虑总零线断,感觉解决。

网友U:
纠正:最后一句是“赶紧解决”

网友V:
电压问题

网友W:
把灯口换掉就好了,

网友X:
接线问题啊

网友Y:
可能是中线断开.造成两个火线接入家中.测试一下电压就知道了.如果是380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Z:
绝对是你们楼的总零线线断了,用电少的那相电压肯定会高,烧毁电器那很正常,我肯定的讲短路不会烧用电器

网友AA:
电压过高,建议查查线路问题

网友AB:
是电压过高的问题。

网友AC:
有短路的地方 建议查一下灯头接线处 还有就是可能电压过高

网友AD(2009-02-22):
肯定是电压高了,应该是损失一大片

网友AE:
这个楼主还住的下呀,估计是短路引起,毕竟都烧电表了是有点严重了啊

网友AF:
肯定电压高了

网友AF:
查下线有没接错

网友AG:
电压过高.

网友AH:
看来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啊。
解决方法换节能灯。

网友AI:
不会是短路问题,有可能是电压过高或者灯光质量问题,若以前没有此种情况应该不会是线路问题

网友AJ:
都是晚上估计晚上电压太高了

网友AK:
10楼说的对,短路不可能爆灯泡。

网友AL:
估计是太潮湿(洗澡水蒸气),闪洛电弧引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