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初步接触西门子,近来学习了step7和WinCC,可是在进行俩个之间实时仿真时候,发现俩个无法实现相应的控制,即使最简单的比如一个开关控制一个输出,在WinCC上实现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电灯什么的,不好使啊?有哪位大哥可以叙述下俩这之间如何实现关联控制点?谢谢!

网友A:
必须描述您目前使用的Step7以及Wincc的版本~~

如果您的PLCSIM的版本低于V5.4,那么您Wincc中的项目将不能使用I区地址。

楼主:
Step7是5.3的
Wincc是6.0的版本
我发现咱们论坛里有关WinCC的很少,大哥能否概括性的介绍介绍啊?谢谢诶

网友A:
这无需什么介绍~~

运行step7,然后启动PLCSIM,所有程序中的I地址全部更替为M地址。

下载程序至PLCSIM,然后运行。

启动Wincc,然后激活项目。

楼主:
恩,我试试,谢谢
另外,我想问大哥下
左边程序是右边OB1中一段,我想问的是,#Bot_Timer不清楚,其中Tmr_1是定义的TIMER类型的(初学,有点犯迷糊,谢谢指点啊,我之前学过AB的PLC在定时器不一样的,就有点迷糊)

网友B:
传个资料给你
我也是在论坛上下的。发给你吧呵呵

网友C:
按钮都要用M来代替的

网友D:
可以用的!

网友E(2016-01-08):
顶一顶。我先看一下

网友F(2016-12-21):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G:
在电脑上运行wincc仿真也是可以的。。在step7里面编好程序后用plcsim仿真就行。你还可以把wincc集成在step7的项目里,那样做更方便。

网友G:
这两个程序之间要相互兼容,然后要保证通讯正常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