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关键字:红外对射
先做个比方:一套无线红外对射传输装置,在大都市传输距离30米,拿到偏远的农村,传输距离可以上升到100米,不是在农村发射、接收设备指标变了,而是大都市存在着太多的电磁波,严重干扰了在空中传输的目标电波,破坏了接收到的目标信号的编码波形。只有缩短距离,使接收到的目标电波足够强,才能保证编码波形的完整,保证传输的正常进行。

光波也是电波的一种存在形式,两者有着同样的物理属性,红外光是光谱里不可见光中的一个频段,而太阳是一个广谱发光源,其所发出的光涵盖了所有光谱成分,也包括红外光。所以,为了能够实现红外光的通信,必须对红外光进行编码,也就是说在红外对射端,发出的红外光线不能是恒定的、一直不变的光束,而是有着一定占空比的红外脉冲信号,这样,接收端才能从广谱的自然红外光中区分出人为发射的红外光束的存在与否。同时,为了抗击自然红外光的干扰,发射端要有足够的光输出功率,接收端要有足够的接收(感光)灵敏度。

在题目得问题中,夜间(自然光干扰很弱)通信可以完成,阳光下(自然光干扰大)通信中断,显然是通信的某一端指标不良,经不得强干扰的扰乱,挡住了阳光,确切地讲是挡住了干扰的直射,衍射、绕射和反射还是存在的,但很弱,这使接收端可以接收到相对完美的红外编码,通讯就建立了。也有朋友说摘掉接收端的护罩,或在护罩上钻个洞也可以解决问题,这等于变相提高了接收端的灵敏度,我想这时对射应该是工作在临界状态,恐怕会出现较多的误报吧。

有兴趣可以做个小试验:把一对标称100米的红外对射于夜间拉开到200米甚至300米,通信还能建立,没什么奇怪的,干扰减小了,通信距离自然就增加了。这与把无线设备拿到农村是一个道理

网友A:
不仅是阳光,粉尘的干扰也很大

网友B:
如果按楼主所说的,感觉红外对射的可靠性不是太好,应用上受到限制。

网友C:
^_^这个是肯定的呀^_^

对红外线传感器来说,太阳光就是一个污染源。想做到很好就要先解决这个污染源的问题。

网友D:
光线要够暗,空气要够干净,发射/接受头要装加长防护罩.这在说明书里有介绍.否则达不到出厂指标就要缩短距离使用(相反高于出厂要求的环境可适当延长距离).

网友E:
要看你的传感器的检测原理了,如果是靠光强来检测是,肯定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