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问:变频技术节能,转矩会不会减小?电机运行输出量减少,对电机使用寿命有影响吗?电机频率降低,电压减少,实际功率是否也减少?
答:变频器如果v/f曲线设置好的话,或者采用矢量控制的话,转矩是不会减小的。如果频率降低,电压降低得太多,那么能够输出的转矩会减小。
电机运行速度降低要注意散热的问题,如果速度下降,转矩并不减小,发热量没有减少,而散热恶化,电机温升就会升高,那是对电机的寿命会有影响的。频率降低,电压减小,实际功率是要减小的(恒功率负载例外)。

网友A:
我们有变频带的是水泵,电机也是普通的,也偶尔在低频下运行,发热还好,使用的是V/F控制。

网友B:
^_^最好是用变频电机这样就能比较好的解决发热问题了^_^

网友C:
最好是用变频电机,高速时有高速轴承。低速时,风扇独立供电,也不会降低散热效果

网友D:
变频对电机的影响主要是温升,通过频率设定或者加装散热风扇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我是专业做空压机变频节能的,现在用下来基本没发现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
回贴不要带上广告信息;下次要删除贴子处理;

网友E:
用变频器节不节能,要看具体的负载运行情况;
转矩如果是恒转矩的变频器,在额定频率以下可以是恒定输出,但高于额定频率时力矩就减小;

矢量控制比V/F控制在低速时的转矩补偿功能要好一些;

关于电机散热,长期在低速下运行换变频电机,或给普通电机强制风冷;

网友F(2009-02-20):
用变频器节能不节能要看你的使用情况和场合。任何电机使用变频器的功率因素一般只有90%左右,根据你变频质量而定。不要相信使用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力矩一样(本人是变频器公司的工程师)。另外电机力矩也要看你当时使用的频率,最好的例子就是变频电梯,人站在上面有抖动厉害,那就是力矩不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