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打开图形编辑器时,出现的怪情况!

楼主(2009-01-20):
为什么我的WinCC打开时总是提示这个安装AutoCAD2007呢?
我的电脑上是安装了CAD2007,怎么才能没有上述情况呢?

网友A:
在Wincc中注销AutoCAD的DXF控件~~
如果AutoCAD早于Wincc安装的话,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另外,您的Wincc版本是多少呢,如果是Wincc6.2的话,应该无此问题了。

楼主:
我的WinCC是6.0的,你说的那个注销控件,从哪里设置呢?谢谢!

网友B:
把CAD的安装光盘放进光驱,就可以自己找到安装的,我也碰到过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C:
注销控件是西门子常用的方法,建议你打一下北京的技支,他会给你一个文档的,上面写的很详细的,我以前有这个文档,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E:
长知识,很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