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我现在有一块丰田工机的触摸屏坏了。我想把触摸屏的程序传到三菱gto1100触摸屏上面。
只能重新编程吗?有没什么方法或软件能让其他触摸屏程序转到三菱的触摸屏软件上??
希望各位高手能给小弟帮个忙,谢谢!!!!!!

网友A:
原来的如果不是同一品牌的,只能重新编程了;

网友B:
^_^你这个不是很好搞呀,,估计从新编的可能性比较大,

即使是一个牌子的不同系列想转换也很难呀

网友C:
必须重新编
就跟你换PLC一样 程序那有不变的
丰田工机好像不怎么普遍吧 丰田自己用的蛮多的
你换的话 他们同意吗

网友D:
没看到过这种可以转换的软件,目前应该只能重新编写了

网友E:
还是重新编吧,有老程序新编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