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CDMA远程监控组网经验分享

楼主(2009-01-20):
通常方案是固定ip+设备,或者动态ip+设备
这些要求服务器联网。
而本方案可以不用计算机作为服务器,服务器也通过无线上网的方式。
在这里透露一下基本方案:
1,设备和服务器都是无线上网方式。
2,首先服务器给设备发送短消息,通知服务器的动态ip地址是多少。
3,设备收到短消息后,根据消息内容知道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联网服务器。
4,设备通信中,当服务器断线后,自动重发短消息,设备收到短消息重新连接。

网友A(2009-03-09):
随着电信C网天翼业务的开展,以往由GSM短信设备做开发应用的格局发生变化,C网点对点的短信通讯在企业的应用也日益增长,企业可将其与自身的MIS,网站,ERP等系统结合,作为手机短信息的发送和接收终端,提高信息处理的实时性,简单地建立起自身 的短消息中心,用于处理客户投诉、产品推广、广告发布等常用业务,该产品亦可广泛用于远程控制,电讯,CALL台,电力,教育,广告 等行业。

  该产品是基于 CDMA2000 1X 空中接口,采用美国 QUALCOMM 公司 MSM6025 华为CW系列套片,将射频、基带完整集成在一块 PCB 板内,完成全部无线接收、发射、基带信号处理,内置2—8个CDMA无线模块,可插入2—8张SIM卡,可以同时使用2—8张卡收发短信,发送速度是1端口的2—8倍。它采用全新工业模块开发,220V电源供电,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外壳豪华大方。配送CDMA短信软件及二次开发接口。

特性:

空中接口  CDMA 2000 1X

遵守 协议  IS95 A/B  IS-2000

无线传输速度  前向:153.6Kbps         后向:153.6Kbps

语音编解码 8K EVRC

射频技术  零中频

工作电压220V

工作温度  -30oC ~ +75oC

内置2-8个通道,可插入2-8块SIM卡

电脑接口 RS-232

接口波特率19200-115200

尺寸 440 x 180 x 45 (mm)

包括:

主机 1台;

天线 8条;

25芯线1条;

220V电源线一条;

CDMA短信猫设备二次开发控件及接口程序相关软件及资料下载地址:www.yunshen.com.cn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工业短信猫设备

网友B:
這好神秘麼?
不過僅是將ARM LINUX 中執行的TCL代碼改寫一下就是了!這壇子是啥回事,搞的一派神秘兮兮的!?枫之舞你也不能管管?亂七八糟。

网友C:
楼上的朋友,少安毋躁
现在能发这样的带些技术信息的广告贴已经很难得了。论坛气氛是要净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短时间内难

网友D:
CDMA2000怎么传输速率才153K?
天天快乐

网友E(2009-04-16):
恩 cdma速度很慢的  换成用电脑迅雷下也就 19.2K  还是理论的速率 还要打折的
这速度上网受不了的
Alex C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