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还有25315第一次循环标志是什么意思

网友A:
25313  常通标志,只要程序运行就为ON;
25314  常断标志,只要程序运行就为OFF;
25315  第一个周期标志,只在程序运行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接通,然后就开始变为OFF;

网友A:
25315一般用于初始化;
25313一般用于需要直接输出的,可以将25213串在线路中;

网友B:
25313  常通标志,只要程序运行就为ON;
25314  常断标志,只要程序运行就为OFF;

^_^楼上的回答的比较好了^_^

这两个主要用于程序调试的时候^_^正常运行的时候也可以用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