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急需解决

楼主(2009-01-20):
如果将DM3102中的数据传送至DM3104中,再将将他们相减,结果不都是等于0吗。是不是这么理解啊?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不过要看你是不是,对数据区做了修改。

网友B:
呵呵;问的莫明其妙;
如果在运算的这个周期内DM3102没有被更改的话,当然为0;

网友C:
^_^不为0??

你看看你的程序运行了吗??先将结果值清除后在试试。

楼主:
数据是改变的,如图

网友D:
你的意思是说不论谁减谁,最后结果都是0吧
这两个寄存器中的数不会变为0的

网友E:
如果原来就是负数的话,以绝对值转移后再相减后可能不为零吧.

楼主:
dm3102的数据是由PRV高速计数器引入的

楼主:
是不是XP家庭版本的不能装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B:
程序中MOV指令执行后才是相等的;下面的减法是一直运算的;
所以如果上面的MOV指令没有执行,对应的值就不是0;

网友F:
问的不明白,回答的也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