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剂的多少

楼主(2009-01-20):
一个冷凝器供2个蒸发器除了要求管路的形状等一致外 有没有能够精确的知道进入那个蒸发器的制冷剂多,又如何调整才能使两蒸发器的制冷剂一样多
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加制冷剂除非厂家有明确的说明要加多少多少克,否则这个量是不知道的了。
对于在维修时加多少量,这种要看经验了,一般情况是先加到接近压力时暂停,运行一会看压力变化,然后再加到合适状态。

楼主:
就等着你这个斑竹回答呢?
这个问题很具有普遍性了吧!

网友A:
呵呵,你不用考我。
这个版主并没有非得来解答问题义务。所以你今后也不必要这样说了。在这个版块里我的不回答好象对网友不是很礼貌,真正要回答也和灌水差不多。
在这里我不是权威,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希望所有的工控朋友用常态来对待论坛。有些回答在网络里面也并不是正确的。
我希望的是大家写一些完全是自己的贴,而不是把别人东西往这里一放,再者所提的问题也尽量经典一点,只要是好贴,作为版主,我会加分的。

网友B:
斑竹开坛以来,还没有一篇被评判精华哦。
大家要努力啦,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样才算精华帖子。
是不是阅读量大或是原创的技术经典篇~~或其他的?望斑竹简单描述下。
希望今年自己来一篇经典的 :)

网友A:
精华不是转别人的就是精华,要自己写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这里面也有好贴,但真正要我加精可能还要大家多努力啊,一般加分也是有的

楼主:
斑竹多虑了,本人对暖通和制冷不是太了解,所以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对于你可能就是太简单的问题来向你求教了!
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精华的帖子都是来源于实践的总结
所以希望斑竹对常识性的问题多介绍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