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虽然这是个转帖,但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断路器选择的短路极限分断电流的选择

现场配置如下:

1)现场90kw水泵电机,额定电流170A,实际工作电流160A左右;
2)该泵电机主开关断路器型号为:RMM1 250S In=250A, Ir=10In,上海人民电器厂生产;
3)该泵电机热继电器(施耐德)型号为:LR2D13,通过250/5的互感器连接, 设定电流为170A;
4)电机电缆95平,电缆没问题;

事故现象:
1)水泵密封破裂,导致电机进水;
2)该泵的上述开关和热继都没有动作;
3)上级主开关也没有动作;
4)变电所总开关跳闸(电子脱扣器),说明越过两极开关跳闸;

由于变电所总开关跳闸,导致大面积停电,查找事故困难,时间很紧,就采取逐个送电方案,当给上述泵送电时,该泵主开关跳闸。

问题1:为什么会越过两极开关跳闸,没有实现选择性,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跳过两极开关跳闸,电气的选择性一定存在问题?
问题2:水进入电机(打开电机看时,发现有很多水),当时的电流有多大?
问题3:要纠正选择性问题,我们需要作什么?

网友A:
^_^工厂的供配电技术,没学好吧^_^

从变压器出来一直到用电设备需要严格的计算,不是说想用多大的空开就用多大的空开^_^各级都有保护的,要想计算好这个保护应该选多大,像我们整体熟悉控制的人还真是个问题。要好好学学。

楼主:
我看重的就是这点
这个帖子值得我转的地方就是选择性保护的问题
反时限保护和断路器极限分断能力的问题

网友B:
我是外行,瞎想一下:
1跳过两级开关跳变电所闸,可能是两级开关都失灵?水泵进水,水的导电性比泵更好,因此,当时电机里的电流并没有达到很大如大于250A.如果这样,断路器也就不会产生作用。
不知自己的想法是不是有道理,请别笑啊

网友C:
电子式保护反映较快

网友D:
个人认为配置的空开没什么问题,至于变电所跳闸的话,感觉是变电所电子脱扣器,太灵
敏或是有问题。

网友E:
我对热继及空开的动作值一直抱怀疑态度,曾见过三相电缆遇意外拉断处烧电焊一米多,空开要人拉才跳,后续检查动作电流还可以,稍大,气的我把空开摔碎了。

网友F:
跳闸的开关是不是有漏电保护功能啊?

网友G:
这种事我碰到过好几次,我现在的总结就是质量问题造成的

楼主:
举个例子:额定短路极限分断能力为3KA的断路器如果短路电流瞬间达到10KA的话,它是不动作的!
大家在好好想想

网友H:
空开下接保险/热保并不适合速断保护/国产的空开出DZ-47  的以外好象动作都比较慢

网友I:
我觉的空开和热继电器都是过流保护为主动作比变电所的电子脱扣器慢点.

网友J(2009-03-10):
总闸的分断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K:
电机可以考虑用继电保护,继电器选GL-11型的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因为你位置重要);总断路器电流速断要调整定值。

网友L:
感觉是不是在断路器的设置上的问题,或者说是太灵敏了,关于电机进水那肯定是水泵的密封圈老化引起断裂,导致电机进水的啊

网友M:
我看是这是因为总开是带漏电保护的吧,如果是的话就是因为进水时,对地产生漏电电流,总开的是电子脱扣,时间上比那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