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电动汽车、电动三轮车、高尔夫球车等都采用大容量铅酸蓄电池组作为动力,大功率全自动充电机可以对大容量的蓄电池组进行快速、安全的全自动充电,充电机采用恒流恒压的原理对蓄电池进行安全快速充电,在充电开始阶段,蓄电池的电压较低,充电器进行恒流快速充电,充电电流可以根据蓄电池的具体容量进行设定,本机可以输出20A以下的电流,随着充电时间的推移,蓄电池的电压逐渐上升,容量逐渐充满,当蓄电池电压达到预定的端电压时,充电机进入恒压小电流充电,使蓄电池的容量进一步充满,而且充电器内部的电压比较器输出指示信号,绿色发光二极管点亮,在进行一段时间充电后,充电过程可以结束,本机可以对48伏以下的蓄电池进行快速全自动充电,充电功率最大可以达到600瓦,充电器的体积为200x180x65毫米,重量约1公斤。

全自动充电机工作原理介绍:

 STK702-015是一片功能强大的大规模厚膜开关电源电路,内含辅助电源、PWM控制、输出驱动电路、功率场效应管输出电路等。它和简单而且专用的外围电路一起组成性能可靠的开关稳压电路。交流电源通过电源滤波器后分成两路:一路经整流滤波后供给PWM脉宽控制驱动模块STK702-015的31、32脚,内部PWM开始工作,产生70KHZ的开关信号并驱动功率场效应管作强劲的D类放大后由25、26脚输出,经过特殊的LC电路推动高频变压器工作,经次级降压后由快恢复二极管MOR3040PT半波整流后输出,这里没有滤波电容,这和普通的开关电源有些区别,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脉动直流比平滑的直流对蓄电池的充电效果更好,而本机的充电脉冲频率高达70KHZ,所以充电效果更好,充电速度更快。300伏直流另一路向辅助开关电源供电,辅助电源输出的直流电压通过一个开关电路后给PWM脉宽控制驱动模块提供直流工作电压。

 当开始充电时,蓄电池的电压较低,与充电机的压差较大,初始充电电流很大,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会损坏蓄电池和充电机,所以本机中由LM358的一个运放和电流取样电阻组成一个自动限流电路,当充电电流超过设定的值时(例如10安培)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使LM358的一个运放输出低电平,控制PWM脉宽控制驱动模块STK702-015输出的脉冲宽度变窄,从而输出电压降低,充电电流减小。当蓄电池充满后(一般充满后的蓄电池电压为标称电压的1.3倍)LM358的另一个运放组成的电压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这时绿色发光二极管点亮,同时切断PWM脉宽控制驱动模块的直流工作电压。表示充电完成,此时的充电机只有辅助电源供电,功耗很小。

全自动充电机使用注意事项:

 1。充电前先作空载检查,接通220伏交流电源后,充电器上的红色和绿色发光二极管均点亮,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空载输出电压,电压应为待充电的蓄电池的电压的1.2~1.3倍左右。
 2。全自动充电机输出的正极接蓄电池的正极,负极接蓄电池的负极,不能接错
 3。充电时,蓄电池接到充电器上后,红色发光二极管仍然点亮,而绿色发光二极管熄灭,当蓄电池充满后当红色和绿色发光二极管均点亮,说明蓄电池充电已经完成,这时可以切断充电器电源,取下蓄电池。
 4。全自动充电机要防止在通风较好的地方,便于散热。

相关链接:最新高频全自动充电机

网友A:
建议选用:自动恒流恒压充电器,对电瓶的寿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