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1、开关量信号一般对信号电缆无严格的要求,可选用一般电缆,信号传输距离较远时,可选用屏蔽电缆。模拟信号和高速信号线(如脉冲传感器、计数码盘等提供的信号)应选择屏蔽电缆。通信电缆要求可靠性高,有的通信电缆的信号频率很高(如上MHZ),一般应选用可编程序控制器生产厂家提供的专用电缆(如光纤电缆),在要求不高或信号频率较低时,也可以选用带屏蔽的多新电缆或双绞线电缆。

2、可编程序控制器应远离强干扰源,如大功率可控硅装置、高频焊机和大型动力设备等。可编程序控制器不能与高压电器安装在同一开关柜内,在柜内可编程序控制器应远离动力线(二者之间的距离应大与200mm)。和可编程序控制器装在同一开关柜内的电感性元件,如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应并联RC消弧电路。

3、信号线与功率线分开走线,电力电缆应单独走线,不同类型的线应分别装入不同的电缆管和电缆槽中,并使其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信号线尽量靠近的线或接地的金属导体。

4、在开关量输入、输出线不能与动力线分开布线时,可用继电器来隔离输入/输出线上的干扰。当信号线距离超过300m时,应采用中间继电器来转接信号,或是用可编程控制器的远程I/O模块。

5、I/O线与电源线应分开走线,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不得已要在同一线槽中布线,应使用屏蔽电缆。交流线与直流因分别使用不同的电缆;如I/O线的长度超过300m时,输入线与输出线应分别使用不同的电缆;开关量、模拟量I/O线应分开敷设,后者采用屏蔽线。

6、如果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距离可编程序控制器较远,应采用4~20mA或0~10mA的电流传输方式,而不是易受干扰的电压传输方式。

7、传输模拟信号的屏蔽线,其屏蔽层应一端接地,为了泄放高频干扰,数字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恒线,或只考虑抑止低频干扰时,也可以一端接地。不同的信号线最好不用同一插接件转接,如必须用同一个插接件,要用备用端子或地线端子降它们分割开,以减少相互干扰。

8、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的电缆传送的信号电压低、频率高,很容易受到干扰,不能将他与别的线敷设在同一管道内。

网友A:
^_^一般的注意事项,很不错呀^_^谢谢了^_^

网友B:
3、信号线与功率线分开走线,电力电缆应单独走线,不同类型的线应分别装入不同的电缆管和电缆槽中,并使其尽可能大的空间距离,信号线尽量靠近的线或接地的金属导体。

这条是身有体会啊!
谢谢楼主了

楼主:
很多PLC的误动作就是由于走线布置的不合理,因干扰引起的;

网友C:
7、传输模拟信号的屏蔽线,其屏蔽层应一端接地,为了泄放高频干扰,数字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恒线,或只考虑抑止低频干扰时,也可以一端接地。不同的信号线最好不用同一插接件转接,如必须用同一个插接件,要用备用端子或地线端子降它们分割开,以减少相互干扰。
这一项我上次走通讯电缆的时候就遇到很大的干扰,通讯电缆是和配电电缆一起走电缆沟,最后导致一个屏连接不上,最后改了线路才连接上.因此在布线时尽量做到楼主所说的这些注意事项,以免给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D:
这些注意事项大家在平时也是非常注意的,不过由于现场和安装条件限制,
有时还真不能按上面的要求做,有时也没有出现什么干扰,可一旦有了干扰
可是真的不好消除呀

网友E:
布线不合理的确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有时还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