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什么是电瓶,要怎样为电瓶配备合适的逆变器

电瓶,也叫蓄电池,蓄电池是电池的一种,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把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为电瓶配备逆变器的方法:

 首先,假如电瓶的规格是12伏50安时,我们用12伏乘以50安时,得出电瓶的输出功率为600瓦。 如果逆变器的效率为90%,则我们再用90%乘以600瓦,得出540瓦。

 这就是说,您的这块电瓶可推动一台输出功率最大为540瓦的逆变器

 当然,您也可以采取“一步到位”式的采购办法,即先不管目前自己车上用的电瓶的规格,而买一台输出功率为800瓦的逆变器。

 然后,先在眼下这块电瓶的允许范围内使用,等将来换了更大的车后再满功率使用。

 最后,对逆变器的功率要求不高,比如说有100瓦就够了,那您完全可以买个小功率逆变器。

 此外,在确定逆变器的功率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即在使用逆变器时,不要长期满载运行,否则会大大缩短逆变器的寿命,同时逆变器的故障率也将显著上升。

 强烈建议大家最好在不超过额定功率85%的状态下使用逆变器

相关链接:浅析UPS与蓄电池+逆变器的区别

网友A:
现在逆变器已经用得很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逆变器已经用得很少了.

逆变器在变频器内部用的不少吧

网友C:
建议配置800W正玄波逆变器

功率再大的话,建议用24V供电

逆变器功率余量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