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以前好好的,PLC遇电脑无法连接,连接不上,我们的绞车刚刚改造过,用的PLC,急啊!!
各位大哥,有什么高招!!!!

网友A:
问问题时请把问题描述清楚;用的PLC品牌及型号?
电缆?
软件用的是哪种;

下次再这样提问删贴;

网友B:
如果什么也没动过,检查一下连线的接头处与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再把现象说的详细点

网友C:
应该是线的问题 以前遇到过
你换根线试试
不行的话换台电脑

网友D:
请告知PLC的品牌,型号等基本信息
可以发邮件:tonylijiaj@hotmail.com
GIVE UP ? NO ! NEVER GIVE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