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在计算机中,有“动态库”的概念。
请问PLC中有没有类似的概念?具体来说就是:程序员A把一个特定的功能,比如某个计算函数,单独编译得到二进制文件,把这个文件交给程序员B,但是源码仍然保留在A自己手里。
B可以在自己的PLC程序中调用这个二进制文件,但是他不知道源码。
请问: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呵呵;至少常用的小型PLC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B:
目前的符合IEC61131-3标准的PLC可以使用库这个概念~~但是并不是编译成为二进制代码,而是以IL(指令表)形式的代码。。。

如果加上密码保护的话,那么应该等同于楼主希望使用的功能~~

小型机只有符合IEC61131-3标准,也是可以使用到这个功能。

比如三菱使用GX IEC Developer软件来实现,不过三菱中国声称如果使用则可能不予保修,请慎重,富士可以使用D300Win软件对其小型机SPB做类似的功能,富士是鼓励用户使用IEC软件的……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 Beckhoff 的 twinCAT (软PLS)编程手册,里面说一个项目可以包括库文件。库文件是经过编译得到的,其后缀可以是 .lib,.hex 或者 .obj。这样看来有点“库”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有疑问:twinCAT生成的最终执行文件是二进制文件,后缀名.hex,而库的后缀名是.lib,.obj或者.hex。不知道这种库文件是不是很容易被反掉?我的意思是:别人虽然没有库的源码,但是照样可以“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 Beckhoff 的 twinCAT (软PLS)编程手册,里面说一个项目可以包括库文件。库文件是经过编译得到的,其后缀可以是 .lib,.hex 或者 .obj。这样看来有点“库”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有疑问:twinCAT生成的最终执行文件是二进制文件,后缀名.hex,而库的后缀名是.lib,.obj或者.hex。不知道这种库文件是不是很容易被反掉?我的意思是:别人虽然没有库的源码,但是照样可以“反”出来。

有矛必有盾,连软PLC也逃不出这个规律~~包括KW Multiprog,IsaGRAF等也是一样的~~

楼主:
就不知道密码保护的强度有多大了!
刚才查了一些破解PLC的帖子,感觉破解PLC的难度主要在于其封闭性,以致于很多帖子认为:只要把编程口关死,则无法破解。
但是对twinCAT来说,它是软件PLC,究其实是一个Windows上的程序,而编译出来的库文件,就更是一个windows上的文件。“编程口”这道大门根本不存在。谁都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另一方面,假设库文件是经过加密的,那么在编译应用程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先解密再编译呢?不大可能吧?

引用 网友B:
目前的符合IEC61131-3标准的PLC可以使用库这个概念~~但是并不是编译成为二进制代码,而是以IL(指令表)形式的代码。。。

如果加上密码保护的话,那么应该等同于楼主希望使用的功能~~

小型机只有符合IEC61131-3标准,也是可以使用到这个功能。

比如三菱使用GX IEC Developer软件来实现,不过三菱中国声称如果使用则可能不予保修,请慎重,富士可以使用D300Win软件对其小型机SPB做类似的功能,富士是鼓励用户使用IEC软件的……

Regards

网友B:
对于编程口封闭来说,那么恐怕只能选择不能上传的PLC型号~~

而对于库的使用来说,被加密并不需要解密才可以编译~~

网友C:
个人认为做PLC程序和上位的程序,只是一种应用。互相共享出来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学习。
不要花这么多时间搞加密解密。或是代码保护什么。
只代表个人意见,如有冒犯,请各位见凉。

网友D:
精通PLC底层程序的人毕竟比知道DOS、WINDOWS底层的少得多。对于PLC,只要充分利用其各种功能(前提是精通这些功能)和空余地址,就可以做到楼主想做的效果。其实有些比较复杂程序没有输入/输出和解释,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看懂的。

网友E:
就像版主说的,西门子的PLC有类似的库的功能,可以设密码,使用者看不到里面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做PLC程序和上位的程序,只是一种应用。互相共享出来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学习。
不要花这么多时间搞加密**。或是代码保护什么。
只代表个人意见,如有冒犯,请各位见凉。
我同意你的观点。作为技术人员我喜欢无保留的交流,但是我们公司的软件被盗得太多了,所以领导要求我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F:
设定密码的,几乎都是可能破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做PLC程序和上位的程序,只是一种应用。互相共享出来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学习。
 不要花这么多时间搞加密**。或是代码保护什么。
 只代表个人意见,如有冒犯,请各位见凉。
我同意你的观点。作为技术人员我喜欢无保留的交流,但是我们公司的软件被盗得太多了,所以领导要求我研究这个问题。

您使用的是PLC?那么完全可以使用那种不能上传的PLC,非密码设定不能上传,而是天生就不能上传,比如贝加莱,Sigmatek……等。

如果您是自己厂家开发的PLC,那么应该很容易在硬件上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呵呵;禁止上传的功能也会被破解;
FP-X的就被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禁止上传的功能也会被破解;
FP-X的就被破了;

贝加莱,Sigmatek是在PC上编译为二进制代码后下载的~~

无源代码,就无法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