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1-20):
在功率器件上,多个温度传感器(开关量 85度常闭)串联还是并联更合理

网友A:
当然是串联

网友B:
"在功率器件上"是什么意思?
如果单纯是多个温度开关的话,设定一个定值的话。好是串联的合理。

网友C:
是在发热元件上测温?
这个测温元件是为了保护还是什么的
要是保护的话得并联 要是为了达到所有部位全部都得达到85度以上的话
那就得用串联啦

网友D:
^_^串联还是并联主要看你的要求了^_^

你的控制思路是什么呀??

串联和并联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E:
首先要看你的控制要求是什么。
   如单纯从可靠性出发,则串联比并联好。串联只要有一个失效,就会知道而便于检查原因,而并联有一个失效不一定能马上发现,就有隐患存在。

网友F:
串联还是并联,当然要看你的使用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