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双控开关是一种常见的低压控制开关。它由3个接点和1块投切片构成的。通过投切片的切换来实现中间接点与其它两个接点的通断。
由于双控开关具有3个接点,从而决定了它与其他开关在接线上较大区别。下面讲的是双控开关的两种接线方式与各自的优缺点。
1、 接线方式一

其特点是开关仅实现对相线的控制,符合电器控制中控制相线的要求,较安全。另外,双控开关的接点除接相线及控制线外,没有中性线接入,确保开关操作时不会发生射弧短路故障。
2、 接线方式二

其特点是开关通过对两侧电源的控制实现灯具的异地控制,仅当一端接相线,别一端接中性线时,灯具才亮。因此,无法保证对相线的控制。另外,由于2个开关均有相线和中性线,所以较易引起相线和中性线的射弧短路故障。
综合以上的两种接线方式来讲:从安全性角度说,方式一比方式二安全;但是,从接线、布线的难易来说,方式二又较方式一有优势。
双控开关对灯具的控制涉及到3个主体,即2个双控开关和1个被控制灯具。因此,可以用这三者所构成的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来分析什么情况下用哪种接线方式经济性更佳。
假设2个双控开关分别为三角形的a、b两点,被控制灯具作为三角形的第三点c,它们所对应的边长分别用a、b、c表示,绘出三角形如下图:

   方式一所涉及到的线长为2条c和2条b(或者a),方式二所涉及到的线长1条b和一条a。因此,当a+b<2(b+c)时,采用方式二比采用方式一更经济。当2个双控开关的位置确定时,三角形的边长c为恒定值,则上面的不等式可以整理为a-b<c。当然,当方式一的接线改为c和a时,就有a+b<2(a+c),即b-a<2c。故可将以上两种情况的不等式合成为|a-b|<2c,这就是从经济性方面考虑采用方式二的条件。但是由于方式二的安全性不如方式一,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当|a-b|远小于2c时,才考虑采用方式二。

网友A:
一般用接线1的方式,接线2的方式不太安全.

网友B:
接线方式二在使用时,需选用质量极好的开关

建议用第一种

网友C:
常用接线1,安装和布线也相对方便一点。接线2感觉不太合适,也不太安全。

网友D:
我家装的双联开关是第1种接线方式。我觉得家装的一定要安全,所以一般不要选择第2种接线方式。

网友E:
第二种方式没用过,但是看着图也能知道根本没法用啊!不符和规范

网友F:
我们公司的办公楼里楼梯上用的是第一种接线方式了

网友G:
记得上初中学物理是就是这个题。现在会想起来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H:
第一种较好

网友I:
还是方法1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