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09-01-20):
做PLC的电气设计工作都需要干些什么工作啊?有什么指导么?谢谢!

网友A:
做设计工作当然是干设计方面的!PLC设计主要是硬件组态,软件编程等!

网友B:
做电气设计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你要拿出方案,然后要列出所有的电气元器件,并采购;然后设计电气图纸,编写程序等。还要写一些相关的说明书。做设计要靠长时间的做具体项目来不断积累经验,我觉得指导是建立在具体项目上的。

网友C:
你说的是生产PLC,还是应用PLC啊
如果生产就要会电子电路,应用的话,会组态,编程,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