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西门子PLC 带两个伺服加一个步进选什么PLC好。

两个伺服需要正反转,步进不需要正反转,
这样的话用什么型的PLC好呢。

网友A:
要看你的系统要求是什么了,不能够只是说说那么简单!
我这里有个200带2台的例子!

网友B:
小型的话用S7-200加一个定位模块;

网友C:
如果你只是做简单的定位控制,就是点到点的定位,那么200的就可以了,可以加上235定位模块

网友B:
呵呵;
235是4入1出的模拟量模块;

楼主:
2台伺服就是定一个坐标,把物体从A处拿到B拿,回来再拿,A B点的数据要改动的,
步进的作用就是每次转一圈,这个比较好做,

现在问题是西门子的PLC,200型的只有2个点脉冲输出,235以前没用过,好像要用那个向导,编程不怎么灵活。另外西门子的脉冲输出如果要加减速好麻烦,不像欧姆龙那么方便,不知S300有没有好用一点。

网友D:
300更不好用,价格更贵。用S7-200就行了,用1个224XP控制伺服,1个222控制步进。两个CPU通过PPI联网,价格比用EM253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