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怎么会有干扰

楼主(2009-01-20):
有一户人家书房安装了一部电话,并在客厅安装了一部分机,书房的电话分了一条线到ADSL,但是客厅的电话老是有出现干扰的杂音,检查其线路,没接触不好,保证正常。后来到书房那边拔下了ADSL的水晶头,客厅的分机就正常了,再插上ADSL的头,又不行了,按道理ADSL不会干扰电话,最重要的是书房的电话不受ADSL的影响。不懂是咋了,各位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把客厅的电话并联到书房去就好了

原来可能是接在分线器的前面了

网友B:
电话分机必须从数模分离器的电话口接出 ,否则必有数码音串入话机,且可能造成ADSL经常断开连接故障

网友C:
一般是接地没做好

网友D:
ADSL就是这样的
分机要从分线器后面的电话线上接,或者不拔号上网时,不会有噪音

网友E:
要使用分离器

网友F:
呵呵;VDSL的终端可以直接用电话;
ADSL的电话必须从分离器引出后才能接电话,在分离器前接上的都会有很大的噪音;
如果不方便改线路可以再买一个那种分离器;

网友G:
电话机上有防盗打开关,将其打到"关"的位置即可。

网友F:
呵呵;用ADSL的就不是电话的防盗开关的原因了;

网友H:
查分线器

网友I:
分离器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