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服务部门相关事宜讨论

楼主(2009-01-20):
我原来做电气的设计,除了做设计也去现场做些维护方面的工作。也偶尔接触一下相关的设备和机械部分。现在公司准备成立一个机电维护部,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人员配置方面、相关的工作程序方面、相关的备品备件方面、服务方式方面、相关奖罚制度方面、、、、、、、,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
如果你是老大,我建议:
重用老手,机修钳工一个,电工一个。要这二个人带几个一般般的就行了。对员工有奖无罚。不要多久就知道怎么做了。
当然熟悉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罚了,这叫卸磨杀驴

楼主:
非常感谢WU工的指点。
我在具体说一下,我们维修部的工作内容。
1.我们的设备是服务性质的,不在公司本部。
2.电气上 包括上位机组态的更改、PLC程序的更改、设备故障的分析等
3.维修的工人现场就有,主要是如何分析故障和维修方案,我们的设备是专有设备。
4.我原来就是在技术部的,技术部的人员技术水平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经验,其实原来主应该由技术部分兼做机电服务部的工作,因为制做这部门都完成不好,才分开的。
我觉得压力很大,请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不必给自己压力,只要你把业务熟悉了,对公司的设备会出现的故障了如执掌的话,没问题!

楼主:
机械的部分我心里总是没有底,还是一些进口的设备的维护心里也是没底。
有经验的朋友,请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机械方面你只要知道设备的工艺流程就行了啊!
各种执行机构和驱动机构都要掌握

网友A:
关于进口设备,特别是高档机器,很多螺丝都是打过胶的(我的机器也是同样打胶)。所以这就有了什么进口机器不可以拆开的,一次性使用的说法。打胶主要是防松。所以修这种机器一定要小心为是,说不定你拆开后还真的装不回去了。正常的维修是,把所有的拆下来的螺丝都不要了,全部换新。同时也有好多零件也是不要了。因为经过多年的使用后,再使用的价值并不高。
主轴不要拆,就算是国产的主轴也是不能拆的。不说别人的机器,就我的机器,也是不充许分解的。如果你分解后,我肯定的说,你装不了。最多只是样子上象这回事。因为你没有原厂家的技术参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当然我并不说是机器不能拆,这要有一个相当好的钳工,要有一套设备,各种装配仪表。
电器方面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就算是CNC也就是一般常见的这些系统。

楼主:
非常感谢WU工的指点,谢谢。
不过哪个公司的服务部门都是不好做的,还是在生技部好一些。呵呵

网友C:
先制定一个设备长期的保养计划和维修计划

在制定一个短期的保养计划和维修计划

请老师傅总结一个近期维修配件表,准备好配件

请老师傅总结一下必须要的工具和仪表

楼主:
同意楼上,还是要集思广议呀,争求大家的意见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