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下啊!!!!!!!1

楼主(2009-01-20):
各位老大那里有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2.19版本的下载?等着用呢别的版本不行急啊!!!!!!!!!!!!!!

网友A:
天控论坛(原亿万电器论坛)的资料下载中心就可以下载。
URL:bbs.ctrlsky.com

限速下载,如果有财富点(通过积分,在线时间转换或者直接付钱)可以不限速下载。

在其资料下载中心的三菱》》其他》》软件下,软件容量大约152M。

网友B:
可以去三菱网站上看看!
还有好象,工控人家圆上也有!

网友C:
是FX-PCS-DU-WIN-C的吗?
这个是V2.7;
V2.3以前的版本很难找;

网友D:
对一下软件名,只是版本高,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虽然不是2.19的但从5楼所指网站下了个5版本的也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C:
呵呵;如果是老型的FX-40DU及50DU等型号,版本不能太高;
否则用V2.7都没有问题;

网友E:
GT-DESIGNER软件 现在应该2.8以上了吧?

网友F:
2.8几以上的是有了,功能增加了一些
我现在用的是2.79的也足够用了

网友G:
版本不再于高,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