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怎么用?

楼主(2009-01-20):
S300,我知道应该调用OB,可不知道怎么调用 ?

网友A:
OB由操作系统调用,非用户自行可以调用。

即时是OB35,用户也仅仅能设定循环时间,其调用仍然受制与PLC的操作系统。

网友B:
设定时间之后,建立OB35,然后在OB35中编写中断后需要执行的程序

网友C:
先要在CPU的属性中,设置好相应的时间,在OB35里面编好相应的程序。就可以调试一下效果了。

网友D:
s7300 ob块资料

楼主:
好的,谢谢“大名小名”的资料啊!~~

网友E:
不需要调用,只要在OB35里面编好相应的程序即可

网友F:
中断是在特定事件发生时由操作系统调用,不能由用户程序调用,但可以在编写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