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0):
报纸印刷机印到7000份时自动急停。急停后启动不了,必须关闭总电源后再通电即可正常工作。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想问一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编程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既然重新上电后可以正常工作,自然就是编程的问题了。

怎么解决无人能告诉您……

不知道PLC型号,以及程序内容,我又不是神,如何知道呢?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你看看程序,可以用在线监测,重点看计数器那一段!

网友C:
如果每次开机都是到7000的时候急停,肯定在程序里设了这个计数器,到后就停止了;
断电后计数器是非保持型的,又从0开始;
所以只能把程序调出查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D:
查看程序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重点看一下寄存器,或者看一下人机有没有相关设定,这样的参数一般都会放到人机界面上让用户自己设定,确定参数无误!!!!!!!

网友E:
楼主不行就把程序传上来!让大家一起给你分析!
不然程序问题谁不能够帮你!

网友F:
要看一下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了
多作观察与分析

网友G:
看计数器呀

楼主:
谢谢大家无私的帮 助。事情是这样的,这是一台美国兄弟的机子。2年前停机,数月前开机时死机开不了。请了所谓的专业人士诊断为“锁机”需要解密。遂花了1万解了密。勉强能工作。出现以上故障现象问那专业人士,回答曰“电路板有问题需更换。费用得15万。由于还能工作暂时还在考虑中。现在有两个问题1:如果自己解决,需要购买那些设备(软件,数据线)费用?2:如果那位匠人想解决这个问题,费用?谢谢。

网友H:
这兄弟狠的,15万,换个报纸印刷的机器的控制器,知识无价啊!!!

网友I:
我可以做   qq513301592   TEL0635-2127021

网友J:
西门子什么型号的PLC,可以交流QQ106748835,估计还是程序被锁的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