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依靠什么加热的那?

楼主(2009-01-20):
经常看到一些女士带着一种腰带式加热产品,通电后可以暖肚子,由于同事的产品坏了,所以给解剖后怎么也不理解如何加热的,特发上来咨询一下大家。

楼主:
如果说是依靠上下的两个黑色的端点加热里面的水也不对那,上下的黑色的端点是个六脚螺丝,但是里面的黄、红电线是接在上面的,确实无法解释,不太明白!!看看哪位朋友知道那?谢谢!!

网友A:
应该和电热毯的原理差不多,里面有一些电热丝!

网友B:
可能是导电纤维吧??

网友C:
PTC加热
***保温材料
冷却后,在通电加热,自动控温【PTC特性】

网友D:
可能就是电热丝,外皮可能是为了防止生锈而加上的。

网友E:
还真没拆开过,应该是电热丝吧!

网友F:
PTC元件的特性就是:当其通电后发热达到一定温度时,其电阻将急剧增加,此时其发热功率将随之急剧下降,几乎停止发热。当一段时间后因散热其温度低于该数值时,电阻又将急剧下降,开始继续发热来维持该温度。也就是说, PTC元件的发热温度是一定的。 电热蚊香的加热器就是用的PTC元件,某些冰箱电机启动器用的也是PTC元件,也就是说用于需要恒温的场所

网友C:
电视机的消磁电阻也是PTC,

PTC 的用途广泛,像踏板式摩托车的化油器【电风门】就是由PTC 陶瓷片来控制的,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来堵住或是打开阻风,起到化油器加浓的效果

网友G:
^_^那个黑色的东西就是PTC吗??^_^

前几天看了看,没买,不知道是怎么加热的^_^

现在看明白了^_^回家自己做个去^_^

网友H:
PTC?,想吧,
就普通两个电极,一个纹控开关而已,很廉价的东西,
有的用碳棒电极,一摔就坏

网友I:
这个就相当于有保温功能,充电后可以用一段时间,要再充电了啊

楼主:
黑色的东西是个六脚螺丝,有些朋友说的 PTC元件,我怎么也是没有找到,所有的元件就是在这些,除了流出去的水,难道水有文章?不可能吧,这不黑色的六脚螺丝下面是个温控器,这个温控器是个控制温度的,不像加热的元件,那加热是哪个元件那?

网友J:
那不会是火线和零线直接放在水里加热的吧,外面用绝缘的村料。

网友J:
根据你所说的那红黄两根线接在两个螺丝上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两相电放在水里加热的,看过以前有人用220V电接在两根钢据条上烧开水的吗?

网友K:
楼上真是骇人听闻那!
这样的话谁还敢用啊

网友L:
不吓人,这东东就如同水里插上两根电极,通电,水就热了,只不过是一种特殊溶液,外面象布的东西是PVC材料的,买这东西要小心,歪产品听说有爆炸伤人的。

楼主(2009-03-08):
今天又遇到一个同事的这个坏了,看来便宜无好货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