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传统的交流接触器,不宜用于频繁关启的设备,例如象自动气泵之类,这是由于机械运动部件的磨损,及触点的频繁烧蚀导致使用寿命非常短,而采用固态交流接触器,则因造价较高,难于推向市场,怎么办?最近我们开发成功,数控无火花交流接触器,现已申请了专利,该样机将在农历正月初八在温州乐清电器节上展出,它的主要优点是,触点无火花,所以使用寿命相当长,工作原理说穿了很简单,让触点在交流电流过零时切换,而这个功能的实现,全部由内部的单片机来完成,同时还有断相保护,过流保护,堵转保护一系列保护功能,保护停机后,有相关指示提示故障原因,所以产品非常实用,而造价并不高,5000W以下的启动控制器,可望控制在80元左右.因此性价比很高.

网友A:
想问下 您这种产品单片机的可靠性怎么样?尤其是在潮湿环境下的情况
很多工作场合的环境很差啊 能告知一二不?

网友B:
看上去,这个价位应该很有竞争力,就是不知道稳定性与可靠性怎么样了

网友C:
感觉还是固态继电器好用一些,楼主说的那个产品毕竟是电子产品,容易坏,可靠性还是要差一些!

网友D:
就是固态继电器,选的规格大上几个等级,然后换外壳,起个新名字,买的就是个概念

网友A:
大多数交流输出固态继电器是一个零电压开关,在零电压处导通,零电流处关断,减少了电流波形的突然中断,从而减少了开关瞬态效应。
确实如楼上所言啊,又是山寨啊

网友E:
呵呵;应当把详细的资料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