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昨天看到herong987 兄弟求助变频器输入直流的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没有及时详细的解答,今天特开个帖子说明下情况。
   对电压≤500V的变频器,当今几乎都采用交—直—交的主电路。一般都有以下几种端子:1、主电路电源输入端子(L1/R、L2/S、L3/T);2、变频器输出端子(U、V、W);3、中间直流端子(P+、P-);4、接地端子PE,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只是端子的编号不同而已,偶就用常用的富士变频器做个例子。
普通三相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540V,最低保护电压为440V。所以直流电源的电压应该在这个范围内。
1、只有直流输入而没有交流输入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理论上可以直接将直流电源接直流端子P+和P-,这样接虽然简单,但是变频器会报电源缺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将直流正接到电源侧的L1、L2、L3,然后根据自己的要求接控制端子和设定参数就行了
2、有220V交流电和直流电
    最好的办法是向电业公司申报三相电,或者直接用单相220V变频器。实在没办法只能按照下面的方法解决了
    将220V交流接到电源侧的L1、L2、L3,直流+和直流-分别接到直流端子P+和P-,为了避免整流后的直流串入直流电源,故需要在直流+上加一个二极管模块,具体大小根据变频器的功率来选择。
    这样接有个问题,220V的交流整流后的电压远不够变频器的最低电压,变频器会报欠压保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只有在调试时将保护参数去掉。

     这只是根据富士系列变频器而做的分析,不同的变频器功能上可能有差别,希望使用前还是需要向变频器厂家咨询下。
     还请坛子里的高手指教

楼主:
对于不同的变频器,希望使用时咨询下厂家

网友A:
首先多谢兄台在百忙之中为小弟费心解答疑惑,弟感激不尽。
      看了兄的帖子,弟稍微明白了一点儿,可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还要向兄台继续请教啊。小弟的变频器是施耐德ATV58HU72N4型的。下载了说明书,里面提到可以把PA(PA,PB 接制动电阻)接直流正极,J16接直流负极,我在接线端子上没有找到J16,拆掉面板后在线路板上找到了J16.可是没有说明直流电压的高低。小弟不明白直流电源的正极接制动电阻的PA端子上面??不知道依照说明接线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解释的很清晰啊,我以前一直也没有注意到“中间直流端子(P+、P-)”的用处呢

网友C:
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Uo和输入的交流电压Ui的关系为:Uo=1.35Ui。

网友A:
按照楼主兄的指教,是不是只要有合适的直流电就可以在家中使用三相380v输入的变频器了??小弟有一个220/380的1.5KW的变压器,如果把这个变压器接入市电,在输出380v处进行整流滤波应该可以达到478v的直流电,这样再按照您的第一种只有直流输入而没有交流输入
的方法接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