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上次用了一个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接在22KW三相电机电路中,漏电流为100mA,时间0.2S,额定电流100A,最近这个漏电断路器老是跳闸,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漏电流小了,清大虾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老是跳也不能就是漏电流的原因啊?
过热,负载不平衡都会引起漏电开关动作
还有可能是扣滑了呢?
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B:
用摇表检测电机的绝缘情况,检测电缆的绝缘情况

有时漏电断路器会误动作,换个试试

楼主:
用摇表检测电机的绝缘情况,检测电缆的绝缘情况多没有问题
过热应该热继先跳,负载只接了个电机,应该不会不平衡,只有三相过来的电流有点不平衡,空载时为16,16,14

网友C:
漏电流为100mA已经不小了,怀疑是漏电流引起的跳闸,最好用钳形表检查一下线路电流看是否有过流的情况,还可以换个同样的断路器来验证一下是否断路器坏了。

网友D:
^_^漏电保护器老是跳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太多^_^

你可以先换一个试试,排除空开的问题,然后在查线、电机。

网友E:
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很少有漏电开关的!
主要是经常误动作!比较麻烦!

网友F:
呵呵,又来了,这种问题的话,只能先检查,查不出来你要换吧。

楼主:
目前我把漏电流调到300MA,设备已经卖给客户了,而且比较远,  在现场又没有多少检测工具,现在只能希望是由于漏电流引起的了

网友A:
存在隐患的设备也敢出厂?
做我们这行的可要注意啊!
希望楼主继续反馈

网友G:
先用摇表测册测电机的绝缘情况,然后再用钳形电流表测测三相电流看看是否有过载,三相电流不平衡现象;另外,漏电断路器也有坏的可能。

网友H:
刚开始没问题,时间长了跳,有可能是不可靠了,不行就先换个试试

网友I:
应该是漏电保护器的问题

网友J:
是经常在运行当中跳还是启动时跳闸?
LZ说的"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是不是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有没有拆开看它是过载型的还是过流型的(大多数是这种),过流保护型的在电机启动时很容易误动作,因为此时电流很大大,过流型的较灵敏

网友K(2016-12-14):
楼主没有写清这个漏电断路器的型号,不过,看你写的 断路器 额定电流100A, 过载跳闸的可能性没有,有人说 电机启动时,可能会引起跳闸,这是胡说,一般断路器 瞬时脱扣器对电动机负载,选择 10倍的额定的,根本是不存在过载跳闸的。 电机漏电值可以用耐压测试仪测量,对定子施加交流1760V,历时1min,记录漏电流。 楼主的漏电断路器设置的漏电值 100mA ,已经足够, 漏保跳闸,很可能 是 线路接线 问题引起, 或者设备内 有变频器 等引起。

网友L:
换个新的试试,看还会不会跳

网友M:
控制电机为何用漏保,用断路器即可

网友N:
工业设备用电源开关非特殊要求一般都用空开加接地保护,小作坊没保护接地的情况下才考虑用漏电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