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1-21):
版主在吗?

楼主:
新手求教
数字传送指令MOVD DM0002 #0210 DM0001,假如DM0002为56,DM0001为30 如何解释,对这个指令我还是搞不明白,郁闷啦好久还是搞不懂。

网友A:
呵呵;你的56是十进制?BCD码还是16进制?

楼主:
其实DM0001是分钟计时器的现在值,而DM0002是小时记时器的现在值。程序中有这样一段程序,我看不懂,所以我就问啦,按照上次你发的贴,我捉摸两天还是问问比较好,我搞不懂它,怎样用控制数据来控制传递。谢谢你啦。

网友A:
如果是56的16进进制,那么运算后结果应当是5600(也是16进制),而不是30;

楼主:
这个程序我的理解为DM0002数据由#0210控制传送给DM0001,我的不明白的地方#0210如何传递?谢谢。

楼主:
她的执行条件是25313

网友A:
呵呵;你换成其它的DM运算一下;
如果56是十进制,对应十六进制为H38;
运算后结果为3800,对应十进制就是14336;

网友A:
DM0001是分钟计时器的现在值,就不能再用于存贮运算结果了,你把DM001换成程序中没有用过的DM100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啦,要放假拉,不想带着这个问题过年,给你拜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