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速率能每秒刷新3次吗?

网友A:
屏之间用什么通讯?
还有距离是多远?

楼主:
就是13个屏都挂在MPI总线上,这样行吗?

网友B:
屏的型号?

如果是GP2000系列,那么通过MPI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建议换种方式,DP或者以太网;

如果是GP3000系列,要经过测试。理论上一台S7300可以连接16台GP。

楼主:
是否设置好触摸屏的Tag就行了?PLC程序要更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设置好触摸屏的Tag就行了?PLC程序要更改吗?

不知道您使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只有315,且订货号为AG才会支持到16个MPI通讯伙伴,如早先的AF版的只能支持到12个MPI通讯伙伴。

另外,在这些通讯伙伴中,要给PG(编程设备)保留1个,要为OP(保留一个),因此,您如果不是315或以上的机型,您最多可以连接11台MPI设备……

我建议您通过1台触摸屏与PLC通讯,然后剩余的12台触摸屏与该台触摸屏之间通过触摸屏的协议进行通讯。

楼主:
还没订货,那我们要订AG的315 3DP。

cvlsam,怎样找到“12台触摸屏与该台触摸屏之间通过触摸屏的协议进行通讯”的资料?

另外,能否用串口直接和电脑通信?

网友D:
CVLSAM是高人呀,跟他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没订货,那我们要订AG的315 3DP。

cvlsam,怎样找到“12台触摸屏与该台触摸屏之间通过触摸屏的协议进行通讯”的资料?

另外,能否用串口直接和电脑通信?

关于资料的问题自然要向版主“风之力”要了~~~

楼主:
cvlsam,GP3000系列能否通过串口和电脑通信?电脑运行一个自己开发的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cvlsam,GP3000系列能否通过串口和电脑通信?电脑运行一个自己开发的软件。

My God~~

要准备砍掉Proface?自己开发软件?

去问问风之力看看Pro-Server什么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cvlsam,GP3000系列能否通过串口和电脑通信?电脑运行一个自己开发的软件。

My God~~

要准备砍掉Proface?自己开发软件?

去问问风之力看看Pro-Server什么价格~~

Regards
如果都考虑用Pro-Server的话,那就直接用以太网跟PLC通讯吧。
省去那么多麻烦。

再说Pro-Server软件也不便宜啊...

网友B:
另外TO: cvlsam
我在e10000登记了要上传文件的,怎么没提示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TO: cvlsam
我在e10000登记了要上传文件的,怎么没提示啊 ?

大哥,亿万上登记的请PM给我~~部分内容FTP已经有了,所以不发出提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TO: cvlsam
 我在e10000登记了要上传文件的,怎么没提示啊 ?

大哥,亿万上登记的请PM给我~~部分内容FTP已经有了,所以不发出提示了。

Regards
我看根本就没有Proface的资料呢...

楼主:
不是去掉Proface,而是13个Proface触摸屏通过电脑,再通过OPC接入PLC,因担心MPI不够快,或不能接太多点。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去掉Proface,而是13个Proface触摸屏通过电脑,再通过OPC接入PLC,因担心MPI不够快,或不能接太多点。请指教。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方便多了.

13台GP通过串口用485方式跟电脑连; 至于电脑怎么跟PLC连我就不管了.
看图

楼主:
风之力,能否把整个文档发给我?我的电邮zhang_gh@21cn.com

网友B:
已经放假回家了,本本没带回来;

你可以自己看i下GP软件自带的手册,关于MEMORY LINK的那一章就OK了。

楼主(2009-03-11):
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PLC+PC+以太网交换机+以太网/232转换器,就可以连接上百个屏了,而且刷新速度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PLC+PC+以太网交换机+以太网/232转换器,就可以连接上百个屏了,而且刷新速度快。
该项目已经完成?

这样通讯的话成本是多少?能否给个QQ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B:
另外想问一下,串口转以太网,周边的干扰问题怎么很好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