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1-21):
近日在主界面出现电机故障,电气,机械都查过没问题,如何把主界面中的电机故障消除掉?

网友A:
不能明白您想问什么问题~~~

电气,机械均查过,您应该去检查电机故障信号由谁给出?为什么会有电机故障信号的存在?硬件的损害?软件的Bug?

将您的问题具体化,然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网友B:
你看看你的上位所反映的状态点的触发位是多少
确定这个触发点之后 对应的查找下位机的程序中是那段程序影响到了这个点
按照目前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中有故障保持功能 这就要求上位机有相应的复位程序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要找到这个点 进行在线的手动复位

网友C:
个人认为,如果是上位机的报警没有消除的话,多半是下位的程序没有复位或故障仍然存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不是WINCC的问题
如果程序不是你编的,可能就无法改了。因为你都不知道这个报警指的是什么

网友E:
是啊,首先确定plc中的故障信号有没有消除,然后才能判断wincc的软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