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 2DP组态

楼主(2009-01-21):
CPU315 2DP有2个DP口,怎么硬件组态画面只看到一个网络,而且MPI不能配置?而在NetPro能看到几个DP网络和一个MPI网络?

网友A:
MPI网络的速率等基本配置在CPU属性中~~在硬件组态中可以看到的是DP网络,因为MPI网络实际上除了CPU之间通讯外并不需要进行组态。

网友B:
MPI网络通常是通过普通的网线和计算机相连 不用进行设置
而DP网络一般用来和站内的硬件进行通讯
其实你可以在MPI/DP端口再设置一个新的DP网络 那样你就可以在硬件组态中看到两个DP网络了

楼主:
在CPU属性设置中,可以新建数个MPI网络,而且能设置不同波特率,但CPU只有一个MPI口;DP也可以建立多个,但只只有2个DP口。这怎样理解呢?

网友C:
到底想说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