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最近拆了不少的变频器,发现相同功率的不同品牌的滤波电容的容量都不一样。那么请问滤波电容到底选多大最合适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关于电压型变频器直流环节滤波电容的计算方法
不好意思,刚才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C:
这个就跟电脑主板一样,每个厂家都有电容,但是个数,大小,品牌都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好差的区分之处

网友D:
呵呵;好的变频器与差的仅在电容这一块成本就要差许多;

网友E:
理论上说越大越好

不过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瞬间充电的浪涌电流

网友F(2017-07-08):
如果增大变频器滤波电容,会不会影响其他元器件。比如平衡电阻,或因电容器充放电电流增大,烧毁后续逆变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