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单片机和频器通讯
变压器把220V升压供变频器使用。可以调节参数,4个按键控制,和丹佛斯2800通讯也已成功

楼主:
单片机和频器通讯

网友A:
感觉象modbus,但是位数又不对,改良的啊!

网友B:
知道协议就行了.用自由通讯做比较方便.(PLC用MODBUS比较方便)

楼主:
和丹佛斯2800通讯

楼主:
感觉象modbus,但是位数又不对,改良的啊!
回dixinke
用modbus ASCII模式 modbusRTU模式都已成功。通讯很流畅

网友C:
跟楼主学习一下,不过像这种做法,试验是成功了,能不能在实际工况长期稳定进行还要进一步验证。

楼主:
改进硬件电路在实际工况环境长期稳定工作应该没问题,这也是我下一步的打算,投入应用,远程控制多台变频器。根据需要采用多个按键。若觉得电位器调节频率方便,还可用MCU上的8路10位A/D转换通过电位器调节。当然也可以A/D转换进行同步控制。显示屏用更大的LCD,可以显示多台变频器的工作状况

oudiqing0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