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1):
请高手指点:三菱变频器一侧端前一空开偶尔会跳掉,重开就OK
 检查过motor 阻值都是ok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也是ok的。
什么原因会导致变频器一侧端的空开跳掉???

网友A:
变频器的谐波有可能引起;

楼主:
第一次发生是在12/4,第二次是1/13号,没有任何的异常,重开就ok。
变频器的谐波要怎么消除?
在进线端套一磁环可以吗?谢谢

网友B:
呵呵,如果是以前都正常的情况下,发生这种现象,你又排除了电机问题。剩下的就是空开和变频了。

网友C:
变频器输入电流是非正弦的,输出电压是非正弦的,既然有非正弦出现,就存在谐波电流与谐波电压,这些谐波有可能引起空开误跳!

网友D:
可以在前端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