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我启动step7看plc程序 软件老是提示我安装一些东西
unknown packge software
还有就是无法识别的软体设备 ,请问我还需要装什么软件

网友A:
例如:如果该程序含有Step7不包含的组件,那么必须进行安装,如果程序中有CFC编程内容,那么就需要用户安装有CFC软件包。

通过项目属性可以查看需要什么类型的软件包。

网友B:
楼主说说你的是什么版本,一般的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我用的是V5.4版本的。没发现这种现象。

网友C:
应该是你安装的软件的问题,重新下个试一下吧

楼主:
我也是用的V5.4的  以前出现了很多 未知软件 我安装了一些 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有一些 ,如
3RW44这个设备  无法显示出来

楼主:
我知道缺少组件  但是我不知道究竟缺了什么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缺少组件  但是我不知道究竟缺了什么组件

一些组件并不是西门子提供的,比如要在Step7中使用其他厂家的变频器,那么就需要该厂家提供GSD文件,一些兼容Step7的组件也许会由其他厂家来进行开发~~

通过您的设备名去厂家的网站(如果厂家提供免费下载的话)找寻相关的文档。

网友D:
肯定是有其它组态在里面

网友E:
再下载个软件看看了!
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