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我在打开WinCC得一个文件时(是以前一个项目的文件),出现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您试图打开的项目文档由早先的Wincc版本创建,因此,必须通过Wincc项目移植器进行项目移植。

如果您的项目使用的是Wincc6以前的版本创建,那么使用项目移植器之前请确保您的系统上已经安装有Sybase数据库,该数据库在Wincc5.X的安装盘上。

开始》》Simatic》》Wincc》》TOOL下可以 找到项目移植器,启动项目移植器并选择您要移植的MCP文档,按屏幕操作即可。

具体内容请您搜索论坛以前关于项目移植的帖子。

网友B:
我以前也是用过项目移值器这个工具,当初还想不通西门子为什么加个这个工具,直接用高版本向下兼容不就得了。呵呵现在也没想明白,只知道照着做就行了。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刚开始用时,是与别的软件好像不太一样,比较难上手,但熟了就好了

网友D:
WinCC到底是什麼樣的軟件有什麼實際的作用?

网友E:
WinCC主要是HMI软件用于人对设备的监控
我有一次用WinCC明明保存的是中文但是再打开就是乱码,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