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plc和变频器通讯,连接好以后,运行发现 读取不了变频的频率。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 ,EH系列。
用的是 MODRD指令。

网友A:
用串口的话,可以先使用串口调试工具看看能否读出数据,看看你的协议对不对.

楼主:
谢谢你,我刚才发现变频器我没有按开始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