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想了解下RS232-RS485转接器,DB9插头那种,哪位大哥有电路图?

网友A:
图片传不上来,说网上程序出现错误!你到这个网页上去看看吧,很不错的。
http://www.elecfans.com/soft/49/55/2007/200706121301.html

网友B:
呵呵;内部的电路图很多是不公开的;
对应接口定义及标准厂家都有说明;

网友C:
实现转换的电路图有好多种,一般都是用到485芯片和232芯片(我们常用202)实现起来很方便,如果需要请产品或者图请联系weicunguo@163.com

网友D:
电路图没有,不过有一些指标,或许对你有用

RS-232转RS-485接口转换器
转换器兼容RS-232信号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85信号,转换器可将“RS-232电荷泵”驱动,不需要靠初始化RS-232串口可得到电源,内部带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独有的T/O电路自动控制数据流方向,而不需要任何握手信号(如RTS、DTR等),从而保证了在RS-232半双工方式下编写的程序无需要更改便可在RS-485方式下运行,确保适合现有的操作软件和接口硬件,转换器传输速率300-115.2Kbps.都可以应用于主控机之间、主控机与单片机或外设之间构成点到点、点到多点远程多机通信网络,实现多机应答通信。广泛地应用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一卡通、门禁系统、停车厂系统、自助银行系统 、公共汽车收费系统、饭堂售饭系统、公司员工出勤管理系统、公路收费站系统等等。
 性能参数
1、 接口特性:接口兼容EIA/TIA的RS-232C、RS-485标准
2、 电气接口:RS-232端DB9孔型连接器,RS-485端DB9针型连接器,配接线柱
3、 工作方式:异步半双工差分传输
4、 传输介质:双绞线或屏蔽线
5、 传输速率:300-115.2Kbps
6、 外形尺寸:60mm*35mm*18mm
7、 使用环境:-25到70,相对湿度为5%到95%。
8、 传输距离:1200米(RS-485端)5米(RS-232端)
网站:http://www.coindt.com
e-mail:kangyindianzi@126.com
联系电;0769-22815402; 21682550
       15920248583
联系人:李辉(小姐)
QQ:475979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