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大家好,我们医院的CT室原来用的是DT862-4型机械功率表,配30倍的互感器,现在换成了数字表,用电量由原来的一月400元电费变成了现在的一月2800元电费,电业局检测后说原来的机械表和现在的电子表都没有问题,请教有经验的师傅们,有可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你看看接线是否有错。常规情况 1、3为电压高端,4、6为电压0端,2、5为电能表脉冲输出接口。也就是说:1接电流进,3接电流出2、5接脉冲线的高低端。

网友B:
可能是原来的表不准或是接错啦

网友C:
请仔细检查一下原来电表的接线和现在电表的接线,肯定有一下接线错了或有一个电表有问题。

网友D:
互感器有没有换过?
换的话系数是不是一样;

网友E:
根本就不用想答案,两种表结果相差这么大,肯定有一种是接错了或者不准。

网友F:
好像以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说来说去是电表的问题
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人能说清楚啊

网友D:
上次我这里有户人家,平时一个月只有200多度电,突然有一个月走了20000多度,10000多元的电费,把电表拿去检测又是正常的,但一户家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个月能走20000多度,围绕这1万多元的电费双方各执一次,后来还是把电表送到杭州,杭州那边也没测出问题,但用户说用的那个月家里电器有被雷电击中过;后来杭州出具报告,证明雷击可能导制电表的数据出错,最后还是按前一个月的200多度收费,这事才算完;

网友G:
不是老电表有问题,就是新电表有问题!

网友H:
是电子式电能表的问题,去年的时候碰到过此类现象,一只电子式电能表在下面电源开关断开的情况下,脉冲指示飞速闪烁,用电量飞涨,绝对是电子式电能表的问题。
大家如果家里装的是此类电能表,一定要经常观察,如发现不正常,赶紧停下,不然你的银子就会如流水般溜走了。

网友I(2009-02-21):
估计就是接反了或者是电表有问题,看来楼主还是要仔细的检查检查啊

网友J:
表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上次我这里有户人家,平时一个月只有200多度电,突然有一个月走了20000多度,10000多元的电费,把电表拿去检测又是正常的,但一户家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一个月能走20000多度,围绕这1万多元的电费双方各执一次,后来还是把电表送到杭州,杭州那边也没测出问题,但用户说用的那个月家里电器有被雷电击中过;后来杭州出具报告,证明雷击可能导制电表的数据出错,最后还是按前一个月的200多度收费,这事才算完;

===============================================
如是这样的话,我想供电部门可能最喜欢用这种表啦,而且采购和检测都是它一家所为.
话又说回来了,既然电子表有这样严重的缺陷,为什么还要大力推广呢?或者说,既然知道电子表有这种缺陷,由此引起的问题为什么还要由用户买单呢?我说啊,这些什么电子表可能是些简单的电子仿制品,没经过什么试验和什么认证,就是试验和认证了也可能是个过场,做个温柔的试验就可获得通过.咳,算了,不说了.

网友L:
在CT机工作时查看电子表的'有功'数值,再测量一下此时的总线电流,比较一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M:
互感和电表配套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在CT机工作时查看电子表的'有功'数值,再测量一下此时的总线电流,比较一下,应该可以发现问题
同意楼上的

网友O:
是的,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