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我公司有三只松下大惯量驱动器,分别为500W,1000W和2000W均报14号故障,意思为:过电流,按说明书排除,似乎均正常,望高手帮帮小弟,该怎么来修这个故障.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机里面的线圈应该烧坏了吧!很难修好,建议楼主还是买个新的!

网友B:
资料无法上传,不过查查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是一方面。还有是不是频率的让驱动器开关(SRV-ON)
查U V W三相线

网友C:
个 人认为三台同时烧坏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楼主查看一上工艺上的负载比原来有什么变化。
再祥细查看一下故障 的发生过程。

楼主:
有问题补充一下,如果用同型号的驱动器换,则工作正常,请问驱动器报14号故障应该怎么修?

网友D:
驱动器报14号故障是过电流(驱动器坏)送厂修.检查接线后换个新驱动器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问题补充一下,如果用同型号的驱动器换,则工作正常,请问驱动器报14号故障应该怎么修?

换驱动器时,有没有换接线,如果没有,应该就是驱动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