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我有一个FX-1S的plc想与电脑连接把写好的程序写入到PLC中,但是RS422/USB转换线连接的时候,电脑上出现。检测不到硬件DIFC-U4(是数据线的名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少RS422/USB转换的驱动阿?能给我一份吗?谢谢表情表情急啊!

楼主:
我的mail: zhubojungle@126.com

网友A:
一般来说,windows 2000以上的操作系统都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你看看你插的那个USB口是不是坏了!

楼主:
没有坏,这个我能保证!我忘记说了,我是用的日文xp啊

网友B:
日文XP我没用过,你换台电脑试试吧。
看看是线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呵呵;不要说WIN 2000了;连Vista下用USB转换的RS232或RS422也是需要安装驱动的;
对应的驱动只能找你线的供应商;

楼主:
ZCMY 您好!我这里没有驱动,你能不能发一个我先试试。这条线是日本那带来的,没有带来驱动!

楼主:
我现在能确认下来是DGYCGK USB Serial Converter Drivers,大家谁有啊?发给我一份,我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有!谢谢

网友C:
呵呵;这个与转换用的芯片有关;只能配上才能适用对应的驱动;

网友D:
可以装别的驱动试试了 不一定好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