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位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9-01-22):
S7-200与上位机通信,以16进制向上位机传送实型数据,用指令MOV_DW  VD10,VD20
MOV_R  VD10, VD20有无不同?,还是需要先转换成16进制数?(VD20作为发送数据暂存区),希望某位大牛赐教,感激不尽!(QQ:545985679)

网友A:
双字传送指令MOVD将1个双字长的有符号整数数据IN传送到0UT。
   在梯形图中,双字传送指令以功能框的形式编程,指令名称为:    MOV_DW。当允许输入EN有效时,将1个有符号的双字长数据IN传送到0UT中。
在语句表中,双字传送指令MOVD的指令格式为:MOVD IN,OUT

    实数传送指令MOVR将1个双字长的实数数据烈传送到OUT。
    在梯形图中,实数传送指令以功能框的形式编程,当允许输入EN有效时,将1个有符号的双字长实数数据IN传送到OUT中。
    在语句表中,实数传送指令MOVR的指令格式为:MOVR IN,OUT

MOV_DW 和MOV_R均为双字长的指令,采用二进制和十六进制都可以!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两个指令,只是数据格式不一样,一个是双整数一个是实数。转不转换的话,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C:
請問下子你的上位機到底是用什麼程式做呢?

网友D:
DW    双字
R       实型

网友E:
转不转换的话,看你的要求了

楼主:
上位机部分是用VB写的,我有点疑惑的是,同为四个字节传送指令,比方说要传送一个实型数17.56,以下有区别吗:MOV_R   17.56,VD10;MOV_DW    VD10,VD20;或者MOV_R   VD10,VD20//VD20为发送数据缓冲区;如果有区别,那么究竟该用哪一种呢?非常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F:
仿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