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怪现象

楼主(2009-01-22):
本人在办公室用PPI电缆能和PLC正常通信 可是一到车间完全无法和PLC通信 换过几条PPI电缆都一样结果   谁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1.用的是不是同一台电脑?
2.PPI电缆DIP开关是不是被更改了?
3.USB是不是坏了?
4.PORT口是不是坏了?
5.自动收一下试试

网友B:
还有种可能是电缆质量差,在现场有干扰的情况下就不能用了;

网友C:
楼上两位说的都有可能,你先检查一下这些原因,如果还是不行,我建议还是检查一下你通讯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D:
正常的线缆不至于如此脆弱吧!

网友E:
我认为是车间的干扰造成的,车间可能有许多大功率设备,解决办法:电缆两端做好接地,换一条质量好点的电缆!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PLC,如果不是,也可能是这台PLC上的端口坏掉了

网友B:
S7-200的PORT口是比较脆弱,用差的电缆有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