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我一般是用CAD的普通版,反正是把原来元器件复制一下。呵呵
一般是先画主电路,现画电源分布,之后 是PLC配置图,PLC的输入和输出,接线端子。
有的还要画电缆目录和电机目录。
画端子时比较麻烦,容易出错。想找一下新的软件学一下,不过一直没空学。
不是有没有好的软件,让画电气图简单一些。
大这有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认为AUTOCAD ELECTRIC 2006/2008都比以前版本的CAD画电气图简单实用。

网友B:
auto cad和protel 99se都非常好用,protel 99se更适合画电子电路图!

楼主:
具体的画法上有什么方便的和优势呀。比普通的CAD的优势,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C:
没办法,从来不想省事

网友D:
差不多,我也是先画主电路,再画控制电路
但我没有专门学过,只是看公司的设备带的图纸,感觉画引脚图比较麻烦了

网友E:
用什么软件不重要,只要自己好用就行了,我用的是施耐德的设计软件

网友F:
我就用Auto CAD做机械图和电路图。因为电路图大都差不了多远,只要把别的电路图拿来做模板,略做一下修改就OK了。
对于用什么软件,也要看你使用的熟练程度。

楼主:
WU工也用普通版的CAD呀,电气机械都能做。不错呵呵。跟WU工学习一下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