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大家好!我想买一个16点二手三菱PLC请问什么检测啊?谢谢哦

网友A:
能像好的PLC一样正常工作的就是好的啊.功能都可以完成就行

网友B:
你只要编一句程序检查所有的输入输出点是否都是好的就行啦。
程序可以这样做:用所有的输入点中的任意一个来激活所有的输出点,这样只要你按顺序满足一个输入点,所有的输出点指示灯每次都点亮就可以啦。

网友C:
呵呵;电源正常;I/O正常、有电池的量一下电压;
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并正常运行就说明这台目前是好的;
但能用多久就没办法试了;

网友D:
检查一下,输入输出有没问题,能上载和和下载就OK了。

网友E:
能传上去一个程序,再运行一下,对应输出都对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