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2):
我厂变压器后就一个万能断路器,前几天上午下了小雨,下午工厂万能断路器跳闸。附近其他工厂正常,通往车间的几个总断路器已经拉下,把手柄复位后,按了合闸按钮,合不上,发出“啪啪”响声。公司领导也在,反复多次,还不行。大概二十分钟后,好像自动合上了,因为是第一次遇到,当时忘了是不是合了一遍,后来还是车间人员发现“合”出现,我心里释然。因为那天用电不多,机器开的少,电压也正常,后来合断路器都能合上。您说问题可能在什么地方呢?还有把卷帘门固定在滚筒上的螺丝中心处的铁皮有裂缝,怎么处理?用铆钉可以吗?

网友A:
控制电路接触不好,检查各个螺丝

卷帘门拆一节去,重新钻眼固定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线路或设备因下雨而导致的漏电或绝缘降低的现象,你用绝缘电阻表检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线路或设备因下雨而导致的漏电或绝缘降低的现象,你用绝缘电阻表检测一下!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最大,是跳漏电的原因
之所以跳总闸,是因为下面有的没有装漏电保护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当时是合不上闸,还是合上后一会掉?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可能是线路或设备因下雨而导致的漏电或绝缘降低的现象,你用绝缘电阻表检测一下!

网友E:
万能断路器,是电动的哪种还是储能的那种?
储能的那种多半是储能开关的问题,电动的那种可能像是有漏电或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A:
楼主的开关应该是电动的

网友F:
是长时间没有运行。加上下雨又潮。电器方法也会受潮的。

网友A:
仔细检查手柄复位机构

可能是复位不良

楼主:
感觉二楼是个强人,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G:
是不是失压线圈铁芯脏了啊!你可以先擦擦试试!

网友H:
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 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www.yinuofei.com/products/Demonstration.html